求助,液压快速接头

楼主(2021-11-12):
求助搞液压快速接头的大佬,想非标设计一个液压快速接头,有没有内部结构的cad

网友A:
需求不明啊,要多大管径,耐压多少;用在哪些地方,是否频繁拆卸;都需要描述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不明啊,要多大管径,耐压多少;用在哪些地方,是否频繁拆卸;都需要描述一下啊,

压力1MPA,用于气体通断

网友B:
液压快换接头由很多种的,常见的有U型卡的和金属卡口的

网友C:
是帕尔接头吗?参考帕斯卡,这东西应该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快换接头由很多种的,常见的有U型卡的和金属卡口的

这种快拔的,想找个cad蓝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帕尔接头吗?参考帕斯卡,这东西应该不好做

帕斯卡没了解过,类似日东的那种快速拔插的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快拔的,想找个cad蓝本

这个自己加工不了的,血亏。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有个老板看到液压阀一块几千上万,觉得利润很高。要技术部仿,技术经理说,那于玩意用啥测量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搞设计,类似这种但不要它的自锁功能,所以要非标设计,并不是自己加工,这玩意我都不知道密封圈怎么塞进去的,还有它的密封圈沟槽,也不知道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点评):
不用自锁那直接用扣压接头不香吗?

网友(点评):
我们是自己设计,然后指定合作厂家制做,一般厂家容易做废。。。

网友:
自己设计设计呗

网友:
参考附图

网友(2022-01-08):
我们也是因为产品的管规格很多,所以接头要自己设计,但制作还是给外面的人搞;
不过这玩意能做好的厂家不多,得积累一些经验才能做出好的接头

网友:
最好购买较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