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输入 怎么切掉

楼主(2021-11-12):
这个缝隙怎么切掉  不然不能曲面缝合

网友A:
加厚曲面或者加厚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厚曲面或者加厚行不行?

填充曲面或者加厚

网友B:
曲面剪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面剪裁

不能加厚

网友C:
这不是钣金件吗,带缝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钣金件吗,带缝很正常的

是要把缝隙放大 不是合上缝隙

网友(点评):
那你还要曲面缝合,还要加大缝隙

网友:
删除试试。

网友:
在图示平面内建立草图,把去年补起来,可以吗?

楼主:
已解决  下了个高版本的sw就能切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