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气弹簧方面的技术咨询

楼主(2021-11-12):
现在好多机械设计中都用到了气弹簧,很多机械工程师对气弹簧的性能不太了解,作为专业气弹簧生产20年的厂家,希望用专业知识给大家提供帮助。在其它品牌购买的气弹簧有使用问题,也可以来咨询。

网友A:
求气弹簧内气体温升与环境温度、负载大小、频率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气弹簧内气体温升与环境温度、负载大小、频率的关系。

理论上,每增减1摄氏度,气弹簧的力值变化为增减1/273,除非以每分钟5次以上的速度连续使用气弹簧,普通的使用频率不会导致气弹簧温度变高,以上参数仅供参考。

网友:
怎么联系你

网友B:
很想了解密封结构。

网友:
样本、资料?

网友C: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您对气弹簧的选型和设计方面的经验?谢谢!

楼主:
QQ:85449669或者,

企业微信

企业微信

楼主:
你好,请提供邮箱,我给你发送样本资料

网友D:
压强属于宏观力,商力,理论上压强等于商变X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您对气弹簧的选型和设计方面的经验?谢谢!

气弹簧选型(以上开门为例):
1、确认好开门的角度
2、选定气弹簧的二个安装点,门打开到最大为气弹簧的自由升展状态,在门关闭的过程中,气弹簧会进行一个压缩的过程,必须保证气弹簧实际压缩量不超过气弹簧的设计行程,建议至少预留5mm设计行程。
3、选定安装点后,计算选用多大力值的气弹簧(公式见附图),整个门在开门过程中角度会有变化,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选定力值,比如:需要在门开合到90度角的时候能够支撑住,那就计算90度时所需要支撑力,或者需要在盖子在0度打开到30度的时候就有推力自动把门顶起来,那么就计算30度的时候需要多少力值的气弹簧。当然也需要计算一下门在关闭状态时的力平衡,选定的力值应该小于门关闭状态时计算出来的力值,不然会导致门关不上。
4、根据选定的力值,选则对应直径的气弹簧,基本是力值越大的气弹簧要求直径就越粗。
5、气弹簧正确的安装方向:在门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缸体应该在上端,活塞杆应该在下端,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在气弹簧升展的行程末端具有明显缓冲,并且使气弹簧密封件得到充分润滑。当然没有说活塞杆在上就一定不能用,只是建议如此安装。(部分结构气弹簧无安装方向要求)
6、如果在粉尘较多的环境使用气弹簧,粉尘会粘附在活塞杆上,在使用过程中会进入气弹簧腔体,导致密封件漏气,所以需要购买带有防尘套的气弹簧,
7、比较重要的一种,气弹簧的密封是靠活塞杆的光洁面和密封件形成的密封,因此,在气弹簧使用过程中,不得损伤活塞杆表面,不得二次喷涂粘上油漆,胶水等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了解密封结构。

这个比较难描述,主要是靠气弹簧专用的密封件,把氮气密封在腔体内,活塞杆在静止或运动的时候,由密封件抱紧活塞杆实现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强属于宏观力,商力,理论上压强等于商变X温度。

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欢迎指正,要达到什么的功能,选用什么样的产品,这个我稍懂一点。

网友E:
气弹簧的力度误差大概有多大?为什么我每次订的气弹簧的力度与我给供应商的需求力度差几十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弹簧的力度误差大概有多大?为什么我每次订的气弹簧的力度与我给供应商的需求力度差几十公斤

不知道你选用的是多少力值的气弹簧,一般制作公差,是正公差10%之内,如果要求高一点的,就是正5%之内,1KG=10N,气弹簧公差不可能会有几百N的。

网友F:
确实买到质量过硬的气弹簧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买到质量过硬的气弹簧比较难!

是的,质量看厂家的理念了,是成本优先,还是质量优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提供邮箱,我给你发送样本资料

mlt0452@163.com

网友G:
气弹簧安装时不是分为翻转式和挺举式吗?上面的图好像是挺举式的,请问翻转式的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气弹簧安装时不是分为翻转式和挺举式吗?上面的图好像是挺举式的,请问翻转式的怎么计算呢?

公式是一样的,这个只是某个角度时用来计算力平衡的公式,翻转结构也是这么算的,不管你是怎么安装,气弹簧在使用时是一个压缩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力臂都会变化,需要根据这个力臂变化的过程计算自己的选型是否合适,或者安装点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气弹簧内气体温升与环境温度、负载大小、频率的关系。

这个前面已经回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了解密封结构。

留个lianxi方式,给你发一份样本。你解决不了的,我让公司技术帮你

网友H:
请教楼主两个关于模具气弹簧的问题:1,为何气弹簧的缸头是采用卡环闭锁,而不采用螺纹闭锁呢?   2,现有的各种型号都是采用标准的充气压强,其初始力也就标准化了,不能适应非标弹力的要求。如果想降低压强,用户采用连接压力表放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两个关于模具气弹簧的问题:1,为何气弹簧的缸头是采用卡环闭锁,而不采用螺纹闭锁呢?   2,现有 ...

1、用卡环应该是考虑加工及装配的便利性,尺寸的一致性,用螺纹不太方便。2、气压的标准化是方便工厂零件标准化,其实有特殊的力值及尺寸需求,还是可以要求工厂生产的。3、放气的话,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连接压力表,放到自己实际需要的气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用卡环应该是考虑加工及装配的便利性,尺寸的一致性,用螺纹不太方便。2、气压的标准化是方便工厂零件 ...

谢谢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难描述,主要是靠气弹簧专用的密封件,把氮气密封在腔体内,活塞杆在静止或运动的时候,由密封件 ...

要密封件吗,可以联系我,一直想进氮气弹簧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密封件吗,可以联系我,一直想进氮气弹簧这块

目前有比较稳定的供应商,不会考虑开发新供应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提供邮箱,我给你发送样本资料

麻烦发份资料给我,谢谢我的邮箱:KSEDAX@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麻烦发份资料给我,谢谢我的邮箱:

已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买到质量过硬的气弹簧比较难!

国内能买到的:第一家 斯泰毕鲁斯(STABILUS) 地址常州,德资,公认的大哥;第二家  苏斯博  (SUSPA)  地址南京  德资   ;国内厂家:常州常弹,上海湘俊,这是直接给主机厂供货的,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