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轮脱胶原因

楼主(2021-11-12):
最近一条作业线上的一个胶轮脱落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作业线上几百个轮子运行了快两年了,就这一个胶轮脱落了,请社友们看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再有,社区有专业做这种胶轮的厂家吗?有可能合作哟!

网友A:
概率总不是100%的

网友B:
可能是加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率总不是100%的

主要是担心轮子在国外脱落,在国内还好些,还可以临时弄几个替代品。在国外轮子脱落要麻烦多了。

网友(点评):
那就需要对有问题的轮子仔细分析,整体加固

网友(点评):
当然,这个轮子也许是受害者,其他影响其寿命的因素也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加速度问题

运行速度比较慢,估计还是时间长了,有些轮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率总不是100%的

是的,总体上讲,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不知道你们铁质外表面是否做了增加附着力的滚花或者沟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行速度比较慢,估计还是时间长了,有些轮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我是指加速度,启停瞬间

网友:
总有个调皮的。

网友:
多半是设备运行过载了

网友D:
这是传送带吧,所有的轮子都是主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传送带吧,所有的轮子都是主动轮?

一半主动轮,一半从动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们铁质外表面是否做了增加附着力的滚花或者沟槽?

滚花和凹槽都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运行速度比较慢,估计还是时间长了,有些轮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加速度也是其因素之一。

网友:
原因有很多种,轮芯表面粗化,涂胶不均匀,如果是聚氨酯考虑水解,如果是浇筑考虑气泡硫化等

网友(点评):
轮芯表面粗化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