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齿轮减速机的大神么?

楼主(2021-11-12):
电机40W,转速3000r/min,经过多级齿轮减速,输出扭矩为200NM,输出转速0.5-1r/min,还要在在200*200*200内的空间内排列。能实现吗?

网友:
不敢想象

网友A:
这么大的空间,传动效率不足50%,完全没问题。

网友:
可以的,有量没?

网友:
用谐波减速机

网友B:
用手表形式,每分钟转一圈

网友C:
谐波减速机、摆线针轮、行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波减速机、摆线针轮、行星都可以

想自己做,控制成本,只做多级齿轮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表形式,每分钟转一圈

低速级齿轮模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空间,传动效率不足50%,完全没问题。

七级减速排列以后校核过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级减速排列以后校核过不了

用不着自己加工制作。买个减速比大一点的减速电机,再配一个行星减速器,简单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自己做,控制成本,只做多级齿轮减速

你确定自己做比外购划算?

网友:
这么小的外形如何输出这么大的扭矩呢?

网友D(2021-12-22):
找个现成的拆解后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现成的拆解后仿制?!

不用了,已经做好了

网友E:
楼主想用几级减速啊  这速比都上2000-3000了  空间还那么小,齿轮强度也不够啊,我搜了下帝人的RV减速器输出230NM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用几级减速啊  这速比都上2000-3000了  空间还那么小,齿轮强度也不够啊,我搜了下帝人的RV减速器输 ...

都做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主怎么做的?

网友F:
你这减速比,1:3000
楼主说做好了
能否分享一下,想开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做好了,谢谢~

想看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减速比,1:3000
楼主说做好了
能否分享一下,想开开眼!

速比调到4800多了,级数也加了。尺寸要求能达到

网友:
可以做的,只要有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