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平

楼主(2021-11-12):
可以预览到钣金展平的样子  但是这里的点不了  也不能展开

网友:
从特征树上看,这根本不是钣金件

网友:
换款软件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首先需要再钣金模块里面才能把它展开!

网友:
可能不能直接展平,需要再定义对话框中“变形”部位改如何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