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的孔要过盈配合,怎样加工?

楼主(2021-11-12):
定位销经常脱落,因此需要过盈配合。
怡合达正公差定位销是0/+0.015.  H7的铰刀也是0/+0.015.  那怎么获得负公差的销孔呢?
如果孔和销的公差带一样,能实现过盈吗?我觉得实现不了。
大侠们都是怎样设计的?加工时是怎样加工的?

网友:
销公差不是m吗?

网友:
你换一家定位销不就好了么,我印象中,MISUMI上有正公差的定位销

网友:
铰刀快进快出,也会因为材料的弹性形变而出现孔变小的情况,所以,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该盯着销来配孔吗。。。。你销也定了,刀具也定了,想过盈,看运气吧。

网友:
用小过盈就行,销的尺寸和公差定了,孔的公差为什么定不了呢?

网友(点评):
成型刀,刀具尺寸已经定了

网友:
我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供应商有现货供应呀,我们都是在外圆磨床边上现场配磨的.

网友A:
我们那个年代,哪有现成的供应商给你供应呀,我们都是在外圆磨床边上,现场配磨的.

网友:
正常设计没过盈配合的,只有间隙和过渡2种。具体可查国标119
要较紧的配合,通常设计和加工有2种方法可选择。
1,大量生产,可按国标购买过渡配合m6的销子,孔还是基孔制;
2,小批量时,用普通国标中的A型销子,(这是一般市场上买到的类型),孔选择你合适的配合公差,然后用可调铰刀或特别磨制到合适尺寸的铰刀加工到适合你需要的配合尺寸。
这种是设计人员很少清楚的,而一般好的模具工和高档次的装配技工较熟悉此类门道。

网友:
我现在需要做成方便拆卸的销钉,就是一块板子上打了两三组孔,适用于两三组治具的,客户要求是员工可以轻松拆卸安装销钉。正头疼呢,在考虑是不是做做成螺柱加定位圆的模式呢。

网友(点评):
这有何难?

网友(点评):
用螺纹销,上螺丝锁紧啊

网友:
过渡配合定位精度高,如果单纯为了定位销不脱出,可以选带螺纹孔

网友:
我用的是H7/g6

网友:
某宝上大把正公差销钉

网友:
正反钻2个孔用螺丝压住不就掉不出来了?

网友:
公差完全相同,就是全部重合,过渡配合。只是脱落的话,装好后用冲子铆一下就不落了。

网友:
你计算过应力么?

网友:
脱落问题,选用锥销不就好了

网友:
我们这部分定位销的安装板的销孔都走下差的,用加工中心铣出来,不用铰刀。

网友:
我之前是做加工的做过不少销孔配合的产品,一般情况下机床加工精度达到0.01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我一般孔如果是+0.01的话,那销一般在0~+0.015都是可以配紧的,因为加工后大部分的圆和销的圆度不可能百分百圆,都会有一些圆度误差,我那时候实配都是销比孔大0.01,然后用橡胶锤敲入,基本很稳

网友:
我一般都选h7的销钉配M6的孔,供应商只要按规格做松紧正好适宜

网友:
H7/p6 过赢配合

网友:
想要不脱落,加胶水

网友:
研磨铰刀

网友(2021-12-22):
能否用胶水固定?

网友:
定位销的尺寸公差选择不对

网友:
定位销径向方向搞个紧定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那个年代,哪有现成的供应商给你供应呀,我们都是在外圆磨床边上,现场配磨的.

啥年代?我们现在做夹具还是先镗孔,再配磨销子啊

网友:
加点高强度螺纹胶

网友(2022-11-01):
都是上加工中心,要什么公差的孔有什么孔,直接铣出来的,我这用的多的10以内的销孔精度都在1个丝。如果防掉,就上带螺纹的销子把。再不放心的话,还有铰制孔螺栓这个东西呢。

网友:
现在加工都很少用铰刀了,尤其是非标行业,一般都NC直接加工出精孔,可以做到负公差的。

网友:
你先把销子沾点芝麻将。。。
不对,应该是沾点螺纹胶,再插到孔里面去,等着稍微固化一下,就不会掉出来了
当你想把销子拔出来的时候,也是可以拔出来的,螺纹胶强度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