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进行横梁受力分析

楼主(2021-11-12):
如图所示一个桁架结构,用SolidWorks里面自带的型材画出来的,在进行受力分析的时候,有三条横梁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大哥知道的,指导一下,该怎么进行受力分析。还有一点就是装配体怎么进行受力分析,感谢指导。

网友:
跟用ansys分析的步骤一样,比如,建模和简化模型,材料赋予,分析设定(支撑方式),网格划分,分析解算。

网友:
用管件做成一个零件,简化完进行分析,零件分析,不是装配体分析

网友:
可以看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2025316/
可以百度搜索焊件有限元分析,里面都有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做的。

网友:
这种把机加拆开单独画网格,再把网格连起来就比较难处理,很容易导致后处理报错,建议数模为一个整体,简化模型后再划分网格!

网友(2022-01-20):
一般是画成一个整体,再用静力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