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与同步轮的转换

楼主(2021-11-13):
诚心请教   设备在用5分10A (18齿与25齿)(18齿与22齿)链轮传动  想改成同步轮传动 需啥型号的  敬请大师  赐教

网友:
看扭矩,使用环境,转速不用看了。

楼主:
你好 只要同步轮的型号即可

网友:
计算出分度圆直径,接近的就可以用了。

楼主:
你好 不会计算  可否受累给算个数

网友:
看扭矩,使用环境,转速不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