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系数怎样确定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分享

楼主(2021-11-13):
结构之间的摩擦系数选多少合适 (如图)  大佬们有没有相关的书籍或资料可以分享

这种结构需要的拉力怎么算  计算公式之类的(有没有结构计算公式的书籍)

网友A:
机械手册 有个内容就是摩擦学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 有个内容就是摩擦学设计

所需要的力公式是F=umg还是F=umg+mg

网友:
记住各种不同材料之间的摩擦系数即可

网友:
没看清楚图片中两个力F的方向和作用点在哪里?这两个力是已知量还是通过计算过程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