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长度怎么算??

楼主(2021-11-13):
为啥实际的长度和画出来的不一样呢,短了好多。。。。。

网友:
难道采购没按照你的要求购买同步带长度吗

网友A:
没看出图跟实物那里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包角这么小,也设计并制造出来了。你们公司不审图吗

我自己 审我自己            上个设备    也这么玩的   转的很6.。。

但是上个设备皮带是带钢丝的   好断   这个案子 改成橡胶皮带    妈的  长度不知道怎么就是算不对。。。

网友(点评):
6什么呢,深层次矛盾你知道吗,那是没遇到沉的东西,否则就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图跟实物那里一致

那是因为短了  没辙

网友:
张紧轮至少有一个可调的吧

网友:
运什么玩意的?用得着这么密。

网友:
solidworks里面有皮带长度的,按这个再加3%长差不多

网友:
数模上弯曲起来数模算不准的,肯定是实物才准确的嘛

网友:
这应该是啥片材的动力辊筒流水线,不过有那种标准件,伞齿轮传动的,通轴,任意增减,感觉比楼主这简单

网友C:
请问这轮子哪里买的  有供应商吗

网友:
你是平皮带画的模型,你直接按照实际皮带样式画出来然后在模型里配合好就行了,另外也要做涨紧轮,你这个根本没看到涨紧调节在哪里。

网友D:
用CAD把这几个时规皮带轮的截面画出来,量节圆的那条线段长度就是你所需要的长度,再按照你的皮带轮的模数,选择正确长度皮带,再有张紧装置,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轮子哪里买的  有供应商吗

自己画的  里面就是两个轴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CAD把这几个时规皮带轮的截面画出来,量节圆的那条线段长度就是你所需要的长度,再按照你的皮带轮的模数 ...

是这么画的啊    不知道为啥 就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  里面就是两个轴承而已。。。

是白色支撑还有黄色的胶轮,这个不是自己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白色支撑还有黄色的胶轮,这个不是自己做的吧。

淘宝上多的是   你搜索    PCB行业输送轮

网友E:
同步带计算长度会考虑厚度吗?一般只计算节线,但是这么多张紧轮压在背面就要考虑厚度差异了啊,带越厚就会越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计算长度会考虑厚度吗?一般只计算节线,但是这么多张紧轮压在背面就要考虑厚度差异了啊,带越厚就会 ...

我查的  好像是  节线到边1.17mm     我就这么画的        不太懂   短了就拆掉几个惰轮  将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