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自锁手摇绞盘棘轮为何还能逆时针转?

楼主(2021-11-13):
提升重物时,手柄顺时针转动,棘轮也顺时针转动,在棘轮逆时针方向,因有棘爪,所以当不再顺时针转动手柄时,棘轮会在逆时针转动时自锁。这个我能看明白。当下降重物时,手柄逆时针转动,棘轮也逆时针转动,在棘轮逆时针方向,因有棘爪,此时已自锁,为何还能让手柄逆时针转呢?
手摇绞盘双向自锁原理没能明白,希望有人能解不惑之处。

网友A:
转轴处可以沿着轴线推拉,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轴处可以沿着轴线推拉,可以解锁

怎么推拉,我看工作时好像没有这种操作

网友:
它有个地方可以抽出来,再导向转的。

网友B:
棘轮两侧有煞车皮,顺时针转动夹紧,手柄逆时针转则松开棘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两侧有煞车皮,顺时针转动夹紧,手柄逆时针转则松开棘轮

你的意思是这个刹车皮起单向离合的作用,只有一个方向是起作用的,另一个方向是不起作用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是的,
"双向自锁手摇绞盘棘轮"生意人取的名称会误导,
"双向手摇绞盘,棘轮自锁"合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双向自锁手摇绞盘棘轮"生意人取的名称会误导,
"双向手摇绞盘,棘轮自锁"合理些

好像有点不对,一个方向拉重物时靠棘轮自锁,另一个方向放重物时也能自锁,如果靠刹车片的话不就手柄在空转能放重物吗?

网友:
放重物时中途要自锁,握住手柄稍微反转或不动(重量要够)让棘轮夹紧, 直接放手,会滑

网友:
不管正转反转,自锁是锁重物向下,重物不会飞走

网友C:
这个和手拉葫芦的结构可能一样,用了摩擦片式单向制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手拉葫芦的结构可能一样,用了摩擦片式单向制动器

不是可以双向自锁吗,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可以双向自锁吗,有点理解不了

手柄顺时针转起重时,摩擦片是压紧的,手柄逆时针转时,摩擦片松开,棘轮任然不转,但轴是可以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顺时针转起重时,摩擦片是压紧的,手柄逆时针转时,摩擦片松开,棘轮任然不转,但轴是可以转的。

只是转轴,棘轮不转,那怎么放重物呢,棘轮不是跟卷筒一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顺时针转起重时,摩擦片是压紧的,手柄逆时针转时,摩擦片松开,棘轮任然不转,但轴是可以转的。

请教一下摩擦片是怎么实现一个方向压紧和另一个方向松开的

网友C:
你手头有这绞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头有这绞盘吗?

没有,网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摩擦片是怎么实现一个方向压紧和另一个方向松开的

用的螺旋机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转轴,棘轮不转,那怎么放重物呢,棘轮不是跟卷筒一起的吗

前面有人提供了图,那上面就有空间装摩擦片

网友:
手头有手拉葫芦也可看一下,很可能借用了那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棘轮两侧有煞车皮,顺时针转动夹紧,手柄逆时针转则松开棘轮

求教单向式摩擦离合器的原理,怎么实现一个方向压紧,另一个方向松开的,最好有图

网友B:
没有图,拿一根螺丝套上3个平垫,用螺母锁紧,平垫不会转,松开螺母平垫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拿一根螺丝套上3个平垫,用螺母锁紧,平垫不会转,松开螺母平垫会转

足够形象

网友:
手摇绞盘还有一种是刹车自动,退车是手动扳挡鸟的,不如楼主那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拿一根螺丝套上3个平垫,用螺母锁紧,平垫不会转,松开螺母平垫会转

不是特别理解,螺母不是要有轴向移动吗,想象不出来结构

网友D:
好不容易拆了一个。只能帮到这。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不容易拆了一个。只能帮到这。

牛皮

网友:
很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不容易拆了一个。只能帮到这。

一下子就清楚了

网友:
这轴没有设计滚动轴承,是个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