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木工机械中大部分用4分 5分链轮

楼主(2021-11-14):
为什么木工机械中大部分用4分  5分链轮,专业人士解答下,谢谢

网友:
注册十年才说一句话,留帖纪念

网友:
链轮规格变化,对应的是链条节长的变化,而链条节长与链条可承受的最大拉力相关。因此,需要根据链条的拉力大小来选择不同的链轮

网友:
首先能用就行。
再就是时间长了,慢慢形成了大致规律。

再就是机械中零部件尽量通用或相似相近,至为为什么,原因很多,时间长了你自然了解了。

网友:
|做钢的发表于 11-14 05:57注册十年才说一句话,留帖纪念
不会吧,层主应该来论坛几次了?

网友(2022-03-01):
受力不大吧,规格越大能受的力越大

网友(2022-11-11):
传动输送材料重量选择链轮节距不同,大型输送机选的都是一寸以上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