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32及6036的公差选择?

楼主(2021-11-14):
实际设计中遇到了深沟球轴承6032和6036与轴与孔的公差选择问题,请问各位看看怎么选择?工作中是轴在旋转。

网友:
轴与轴承内孔配合根据实际情况(所受载荷,轴系的温升)选择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配合,轴承座孔与轴承选择间隙配合h7或h8。

网友:
为什么单单说这两个型号?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根据载荷情况选择配合,轴过盈配合,不推荐过渡。孔根据情况,如果振动大,也至少过渡配合。

网友:
建议H7/k6  或者 H7/js6

网友:
为什么只是这个两款型号的,如果你要最合适,你可以根据轴承的供应商,索取相关配合资料。

网友:
轴承商那里都有建议公差

网友:
不知道就按推荐公差选。

楼主:
我在这里感谢各位热情的解答!!!& D/ P6 D( G+ V! R2 n
就是因为较之前设计的小轴承来说,此次设计的轴承太大了,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
手册上是会有推荐的。

网友:
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