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辊破辊皮铸造材料问题!!

楼主(2021-11-15):
因生产需要,公司需要将直径1-3mm的球形钢渣进行破碎到1mm以下。在河南地区买了一个直径800✖️600,当时发现其中一个辊皮上有车床卡盘的爪印,然后检查硬度大概250HBW,另外一个硬度55-60HRC.在前期交流中,我问辊皮硬度,对方回复是55-60HRC,所以开始认为其中一个辊子硬度不对。后来调试过程发现辊子呈鼓形,对辊间隙超过3mm,所以需要对辊子进行修复加工,在加工过程中发现一下一些问题:

1.加工难度较大,振刀厉害,表面粗糙度很差;
2.原高硬度辊子车削掉2mm左右后,硬度硬度也只有250HBW;
3.无意中发现辊皮不能磁化。

其它厂家提供信息:辊皮为铸件(问不到再多信息);辊皮越磨越硬,出厂200HBW,使用后会达到50-55HRC;毛坯到加工厂后没有经过后期热处理。
我的一些疑问如下,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本人以设计为主,非热处理专业,说的不对或不清楚请各位专家斧正!

1.同样的材料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硬度,且硬化层为什么只有2mm以下?

2.不能磁化的原因难道是类似奥氏体类钢材,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3.到底是什么材料才能达到到厂家所说的出厂硬度200HBW,使用后55HRC?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很懂这些,但我只能说河南河北那边的东西确实不怎么样,我这边很多客户购买过那边的设备后,绝对不会再买第二次(当然也有个别几家还是良心用料,良心做工)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也这样说...不管啥东西,都优先考虑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很懂这些,但我只能说河南河北那边的东西确实不怎么样,我这边很多客户购买过那边的设备后,绝对 ...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做法,他们做的差点卖的便宜点,买的人也不少,我们做的好点,卖的贵点,客户也有很多,主要是看不同的需求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分享

网友B:
是铸钢件吧,估计是铸造完成后进行了下调质,调到220-280之间好加工,然后去加工,加工完后再进行的表面淬火,所以淬硬层只有2mm,但是淬完了后没再精磨外表面,所以有变形且厚度有点不均匀,但从来没听过越用越硬的材料,很神奇的厂家。

网友C:
材料我推断应该是高猛铸钢,至于越用越硬,应该是加工硬化了。

网友(点评):
辊皮材料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磨料来确定,你棍钢渣肯定不能和辊石料的一样。

网友(点评):
有点像高猛铸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铸钢件吧,估计是铸造完成后进行了下调质,调到220-280之间好加工,然后去加工,加工完后再进行的表面淬 ...

和对方交流过程中说后期没有经过热处理,现场我观察也不像有热处理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我推断应该是高猛铸钢,至于越用越硬,应该是加工硬化了。

开始我也猜想是这样,但是神奇的是一个软,一个硬。而且我重新加工了一下外圆后检测硬度也是250HBW左右。还有材料不上磁,强磁都不能吸住!如果单纯是高锰钢,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很懂这些,但我只能说河南河北那边的东西确实不怎么样,我这边很多客户购买过那边的设备后,绝对 ...

怎么说呢,类似的话我也听过不少。就拿我们这次教训来说,我们第一次买,本身对这个设备不是很了解,一些关键参数没有把握好,被厂家“坑”了,归其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在前期技术交流时确定好各种技术参数,可能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了。

网友(点评):
设备用了吗?滚破的工艺路线有成功的案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类似的话我也听过不少。就拿我们这次教训来说,我们第一次买,本身对这个设备不是很了解,一些 ...

所以还是要交流好,交流清楚,最好能实地考察对方工厂的实力和做工工艺,是否能达到自己内心的期望,成本确实是一回事,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东西做好,不然都是白费心、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类似的话我也听过不少。就拿我们这次教训来说,我们第一次买,本身对这个设备不是很了解,一些 ...

像6楼说的那样像高锰钢,材料成分做分析也容易,主要是工艺上有成功的案例没有。

网友:
多半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主要看钢材的热处理    淬火都是越靠内心 硬度越软的 。像我们之前做的链条 渗碳层的深度不同,导致渗碳的位置是硬很多 没渗碳的就一下子软了 。

网友:
哦 有磁性的是零件中的铁素体多了  不是纯净的奥氏体 跟马氏体 。铸造中做到一点磁性都没有的奥氏体很难  高锰钢也是奥氏体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