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自带轴承库问题

楼主(2021-11-15):
toolbox自带轴承这个阵列有问题,检查时发现:
这个基准轴1在哪里?左侧设计树也没有基准轴呀?

网友A:
那你的意思软件不应该去阵列呗,这东西不应该存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意思软件不应该去阵列呗,这东西不应该存在是吧

不是这个意思,我找到特征树显示基准轴的原因了,是打开临时轴显示,然后可以选择;
这个基准轴和创建基准轴不一样,是回转体软件自动识别出来临时轴

网友B:
轴承从来不调用,直接拉伸一个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从来不调用,直接拉伸一个圈

出装配图,你轴承怎么表示?

网友C:
我感觉这个不影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个不影响的吧

啥意思?我今天就改了下完整预览,居然阵列那个错误没有了,奇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