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造加工的工时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11-15):
近期,公司制造部门实行计件,想请教下大神,如何确定计件工时,工序包括钻,铣,车,磨,锯,等离子开料,焊,是否有公式,是否有方便的EXCLE表套公式,谢谢大神,工作顺利!!

网友:
拿个表车间测一遍,每家公司情况都不一样的,自己拿表去车间测工时最准的

网友:
没有统一的公式

网友:
看看别家工厂怎么计时,参考一下。
因为,如果你给低了,工人不干,甚至会走人;如果你给高了,老板不干,你可能会走人。

网友:
每个工厂,车间的生产设备,工具,检具配备不一样,车间工人的水平不一样,工时会因实际情况有差别。不过每个地方都有定额工时可参考。

我们车间是大家实际干活统计出来的工时。

网友:
没有公式,只有经验与工艺,一般是做机加工比较长时间的老师傅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
根据现场经验摸索,形成一个工时标准手册,以后就是完善手册,然后查表就行了。

楼主:
如果员工知道你计时,他们会放慢手脚来做。。。这样就不怎么准了。。。有没有说钻一个规格定的孔有多少分钟的这些公式?

网友:
那个机加工企业搞绩效考核是对工人的侮辱,没把工人当人看。

网友:
以前是这么做的:拿表去车间测,然后乘以1.1的宽放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