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选择

楼主(2021-11-15):
请问各位大神

客户要求产品在网带线上三小时走完4米全程 电机应该怎么选择

补充内容 (2021-11-16 11:21):
网带线8米长  中间有一段4米的烘干区域,要求3小时走完4米,负载500kg,产品为直线电机烘干。现在就是想用1.5kw三相电机加高减速比(1000以上)的减速机配合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看谁顺眼就选谁

网友A:
产品烘干老化?感觉电机倒是不讲究,这减速机更重要多了

网友B:
假如4m的输送线上负载10kg,滚筒半径100,mm
用200W +10比的减速机完全足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4m的输送线上负载10kg,滚筒半径100,mm
用200W +10比的减速机完全足够;

3小时的产品10kg,你觉得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小时的产品10kg,你觉得可能吗

看产品吧,以前如果是非金属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选择电机无非就是选择电机功率,转矩和转速,三个参数与项目要求的参数匹配。

所以,你给出负载的转矩,转速和功率(三个参数至少知道2个)及其传动链,就能选电机型号。

网友:
rv铝壳减速电机。

网友:
  变频调速+速比合适的减速机搞定。就是24小时走4米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烘干老化?感觉电机倒是不讲究,这减速机更重要多了

网带线8米长  中间有一段4米的烘干区域,要求3小时走完4米,负载500kg,产品为直线电机烘干。现在就是想用1.5kw三相电机加高减速比(1000以上)的减速机配合 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4m的输送线上负载10kg,滚筒半径100,mm
用200W +10比的减速机完全足够;

网带线8米长  中间有一段4米的烘干区域,要求3小时走完4米,负载500kg,产品为直线电机烘干。现在就是想用1.5kw三相电机加高减速比(1000以上)的减速机配合 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电机几百瓦一两千瓦随便选都够了,这减速机1:1000的有点难整,估计要两个以上,没法给你更多建议了,最好去行业内其他环节参考一下

网友:
上面都是好办法,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