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式真空吸盘结构探讨

楼主(2021-11-15):
最近多点式真空吸盘(也就是所说的不需要密封条的真空吸盘)很火,各位大神有没有了解过。穿孔也能吸附。介绍上的功能是,吸嘴有接触工件且能达到真空条件下开始工作,没有接触到工件的吸嘴不工作。

个人认为,在每一个吸嘴的下方,有一个利用真空条件来打开的阀门从而达到这样的效果,而且这个阀门的成本要比较低廉。但据我所知,有一种叫作真空逻辑阀的阀门,好像价格也不便宜啊。

有大侠能探讨一下其中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A:
说白了,这玩意就是唬人的,,
这东西其他的不知道,激光行业用烂了都,激光切割偏光片或者陶瓷片就是这个治具;
不过切割偏光片的要比这个大;但是激光切割有个不好的地方是激光穿透之后,会有反射;
他的原理是下板是个空腔,上面有个盖板,也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孔的这个板;

网友(点评):
没懂,为啥不会漏气

网友:
我也不懂,坐等大神开讲

网友:
可以考虑买一个回来,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不是和海绵吸盘一个原理吗

网友:
里面就是铣了几个槽,打了几个孔而已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理,还没见过认识的人用过它。

网友:
感觉不错,有些环境需要这个需求

网友:
这个东西加工中心加工零件的时候可以吸附固定零件?

网友:
看看SMC产品样本不就好了么,自制的话有点风险,建议吸盘做分组处理省点用。

网友:
真空逻辑阀单卖一个好像是70多,如果是用这个阀应该是自制的

网友B:
这种属于失压型的真空台,里面应该有类似流量阀之类的东西,这种吸盘配的真空泵普遍是流量很大的那种,利用漏气率来达到封死漏气孔的目的,没有放工件的孔漏气率高,阀被吸关死,放了工件的孔因为工件在上方导致漏气率不是很高,所以阀不会关死,一直保持真空。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当时想的是用硅胶球代替机械阀,硅胶球正常状态下是不接触孔壁的,流速增大,大气压会把球往下面压,就会把孔堵死,但这个想法因为太过艰巨就没搞,我那张真空台上有2000多个孔,每个都搞累死人了!

网友(点评):
想法好啊

网友:
上张原理图,真空逻辑阀跟这个原理一样,就是结构上的差别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点评):
施麦茨 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这玩意就是唬人的,,
这东西其他的不知道,激光行业用烂了都,激光切割偏光片或者陶瓷片就是这个 ...

他这个是每个孔都可以独立工作的,你说的是吸附平台吧,吸附平台的孔是一起工作的,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
它就是真空吸附的作用,只是每个空都是独立的气路,互相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属于失压型的真空台,里面应该有类似流量阀之类的东西,这种吸盘配的真空泵普遍是流量很大的那种,利用 ...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真空逻辑阀代替,真空泵的话用一个普通小型的带真空保压控制的。

网友(2023-06-06):
没有东西的时候,单向阀被吸下关闭。有东西的时候,由于单向阀上次也是负压,所以单向阀无法关闭,单向阀有个弹性东西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