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焊缝的质量检测

楼主(2021-11-15):
零部件在工厂生产过程中遇到这样问题,如图所示的焊接结构,型材为300*200*6的矩形钢,板尺寸为900*200*12,肋板为225*90*12,技术要求标注采用超声波探伤。生产厂家反馈超声波探伤有难度,操作人员不愿意出超声波探伤报告;要求改为磁粉探伤,出磁粉探伤报告。
针对这个焊接构件,磁粉探伤能否说明焊缝质量问题,超声波探伤和磁粉探伤哪个更合适?

网友A:
超声波探伤是检测焊缝内部缺陷,磁粉探伤是检测焊缝表面缺陷。采用哪个探伤咱看工艺工程师的要求。

网友:
超声波探伤检测焊缝内部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探伤是检测焊缝内部缺陷,磁粉探伤是检测焊缝表面缺陷。采用哪个探伤咱看工艺工程师的要求。

要求的是超声波探伤,生产厂家以探伤公司技术人员不愿意对这个结构出检测报告为由,要求改为磁粉探伤,材料为Q345.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的是超声波探伤,生产厂家以探伤公司技术人员不愿意对这个结构出检测报告为由,要求改为磁粉探伤,材 ...

生产厂家对自己做的焊缝不自信吧,所以,不敢检焊缝内部,

网友:
6mm做不了超声波探伤。

楼主:
不知道是部件结构的原因还是超声波检测自身的限制做不了超声波探伤,最怕的是焊接质量不过关,不敢做做超声波探伤。
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任为,材料为Q345,,焊接结构为T型角焊缝,为常规焊接结构,这种焊缝的焊接质量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网友:
对粗糙、形状不规则、小、薄或非均质材料难以检查;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
什么材料? 为什么这种结构需要探伤?

楼主:
搞明白了,生产厂家为了赶进度采用二保焊,焊接质量不过关,焊缝内部存在较多缺陷,不想用超声波探伤,想用磁粉探伤焊缝表面。
正确的工艺路线为采用氩弧焊,多遍施工。

楼主:
焊缝质量达不到要求,有没有合适的补救措施,保证焊接质量,
把焊接件废掉,代价太大

网友(2022-01-06):
角焊缝用超声波探伤只能在板的背面探伤,本来就是超声波探伤里的难点.角焊缝一般不采用UT探伤.
这个结构用二氧焊接没有问题,除非设计图纸有硬性规定.
氩弧焊,多遍施工没有必要,费时费力费钱,除非设计图纸有硬性规定.
焊缝质量达不到要求是用什么方法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