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辊筒的结构设计方案看图说话

楼主(2021-11-15):
这是我们公司日常设计的主动辊筒结构设计,每次我们的主动辊筒都是这样设计结构   ,然后用铆焊链接再滚花,我们公司的被动辊筒就是无缝钢管配合轴承上轴。那么问题来了,大神们,主动辊筒可以用我前面说的被动辊筒结构代替不,另外大神们通常设计辊筒的结构有没有更简单粗暴的,指教指教小弟。

楼主:
说明下,我们公司是做食品行业都,基本上都是采用304不锈钢材料

网友A:
这要看行业吧,包装印刷行业大量使用的无动力铝辊筒有无数厂家生产,几乎就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行业吧,包装印刷行业大量使用的无动力铝辊筒有无数厂家生产,几乎就是标准件

这个我知道,都是买标准件,我们公司都是自制,成本还比较高,因为数量不大,所以加工一根差不多要六七百一根

网友B:
1.好赖这里得来一刀吧,不然两端同轴度很难保证
2.看比例也没必要这么深,非要这么长,中间开个槽效果更好。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这个第二点开槽的作用是什么呢?不太懂,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我都是让整个轴都贯穿,这样同轴度容易保证,强度还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好赖这里得来一刀吧,不然两端同轴度很难保证
2.看比例也没必要这么深,非要这么长,中间开个槽效果更好 ...

按层主这样设计定位止口,同轴度容易保证,焊接时也容易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好赖这里得来一刀吧,不然两端同轴度很难保证
2.看比例也没必要这么深,非要这么长,中间开个槽效果更好 ...

这么短没啥加工的必要,我们之前做的绞龙都不会去车内径,一根六米长的无缝管,轴头轴尾加工到位直接镶进去,跳动不会超过三十丝。

网友(点评):
看具体使用情况吧,绞龙六米3mm都不算差

网友C:
楼主的滚筒如果够粗的话可以考虑下这种结构,会给你节省不少成本。

网友(点评):
楼主是要在筒和轴之间加滚动轴承,真不知这筒以后如何接收扭矩

网友D:
接触过一种,买一整根空心硬光轴,线割切长度,车床做两头的端部内镶件,敲进去,在光轴的线割面上焊接一圈,然后外圆磨一下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滚筒如果够粗的话可以考虑下这种结构,会给你节省不少成本。

对于大辊筒能减轻很多分量是真,材料费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滚筒如果够粗的话可以考虑下这种结构,会给你节省不少成本。

你这叫省成本?专业卖辊的 都是直接钣金割的,然后一卷  激光一烧  旁边也是钣金件拉出来的  插个圆棒 完事

网友:
受力滚筒用全轴,被动件用短轴就可以拉

网友:
按照8楼说的做,一整根不会错

网友:
这种设计没问题,主要是每个厂的制造工艺有些不同,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好赖这里得来一刀吧,不然两端同轴度很难保证
2.看比例也没必要这么深,非要这么长,中间开个槽效果更好 ...

请问 第二点  中间开槽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F:
如果受力不是很大,轴端不用深入太深,端部加工一刀重心度,另外,最好劲板上钻个小孔,不密封利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受力不是很大,轴端不用深入太深,端部加工一刀重心度,另外,最好劲板上钻个小孔,不密封利于焊接。

我们公司都是外发人家铆焊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接触过一种,买一整根空心硬光轴,线割切长度,车床做两头的端部内镶件,敲进去,在光轴的线割面上焊接一圈 ...

楼主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光轴知道吧?有软有硬,还有空心的光轴。

买一整根空心的硬光轴,线切割加工长度。

车床做两个两端的铁件,敲到光轴里面,再电焊住。
然后上车床,以光轴表面为基准来校正。
再精加工一次端部铁件。

如果精度有要求的话,以上工序做好了拿去外圆磨,磨光轴表面。
精度要求不高就不用外圆磨。
(端部铁件是用来装两个深沟球轴承)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D:
光轴知道吧?有软有硬,还有空心的光轴。

买一整根空心的硬光轴,线切割加工长度。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24-07-29):
引用 网友E:
请问 第二点  中间开槽起什么作用呢?

同问

网友H:
楼主是想要这种结构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想要这种结构嘛

早看到您的回复就好啦;我目前使用这种结构。

1

1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I:
早看到您的回复就好啦;我目前使用这种结构。

想问一下  这图里用的是深沟球轴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