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软连接、止回阀、闸阀安装顺序?可否直连?

楼主(2021-11-16):
水泵出口要依次安装压力表、法兰式橡胶软接、法兰式止回阀、法兰式闸阀~

请问上述顺序是否合理?
软接、止回阀、闸阀三者是否可以直连?还是相互之间是否必须加短管(两端法兰)过渡?

网友A:
有些没有软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没有软联接

重点是每个阀件之间是否需要过渡短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点是每个阀件之间是否需要过渡短管

一般不用啊

网友B:
大多数情况装一只压力表是装在最后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情况装一只压力表是装在最后端的吧

我准备装泵出口  软连接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啊

您知道软连接可以潜水安装吗?
生活污水工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装泵出口  软连接之前

那你是要监测泵的压力而不是系统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要监测泵的压力而不是系统的压力

有区别吗

网友:
有的。当此泵不工作时,系统的压力就不在这显示了

网友C:
短过渡是必要的,这个没办法省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知道软连接可以潜水安装吗?
生活污水工况

可以,但一般的管道泵用管道支撑的就要考虑软连接的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一般的管道泵用管道支撑的就要考虑软连接的刚度

对了  我看很多管路实例都是软连接之后设计一个过渡管段,压力表在这段上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过渡是必要的,这个没办法省略

为什么?作用是什么?

确实我在很多现场看到都有过渡段,而且都是设计在软连接和止回阀之间,测压点也是在这段上面取点

各人理解主要目的是为了穿螺栓方便~
不知还有其他讲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