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怎么120度旋转侧面装配

楼主(2021-11-16):
偶然 见到一个图 ,可以调节的夹头

在自动化生产线的下,如何自动装配呢,询问给位友友意见,弹簧很小

楼主:
就是这三个夹爪中间插三个小弹簧,对于这种的自动装配,各位大神有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三个夹爪中间插三个小弹簧,对于这种的自动装配,各位大神有好的办法解决吗?

只做过扳手钻夹头的装配.这种带弹簧的夹头 夹紧力是多少啊

网友:
暗中观察,学习一下,夹爪上面是有卡槽或别的给弹簧用的定位机构吗

网友:
仔细观察

网友:
就事论事。
这种设计工艺性不高,装配不说了。单是三瓣的加工就麻烦,成本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做过扳手钻夹头的装配.这种带弹簧的夹头 夹紧力是多少啊

这种夹紧力很小,小钻头用的

网友B:
夹紧力靠外锥套的旋转锁紧,弹簧只是能自动松开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紧力靠外锥套的旋转锁紧,弹簧只是能自动松开作用。

对啊,我想咨询,如果自动装配,不用人工,大神有高招没

网友:
这个肯定靠定位工具来完成装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