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涂胶的涂胶系统怎么设计

楼主(2021-11-16):
目前是用打算用机器人和真空吸盘来夹取玻璃来涂胶,但就是这个涂胶系统我不清楚怎么去弄,胶水是液态的,现在他们人工是用小瓶装,前面有一个海绵头,涂几次就要换掉,胶水在大罐保存时要不停的来回晃动。现在是希望能够涂胶均匀快速,要怎么使海绵头一直有胶水呢

网友A:
我这种方法可行,前提是你的胶水不是快干胶,胶量没那么高的要求。换种思维,海绵头一直泡在胶水里,取玻璃往上靠,然后压一下再取下来。

网友(点评):
你哪种方法

网友B:
首先要把你胶水的参数发过来!才能确定使用后续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种方法可行,前提是你的胶水不是快干胶,胶量没那么高的要求。换种思维,海绵头一直泡在胶水里,取玻璃 ...

这样,我担心涂到后面胶水量不够,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把你胶水的参数发过来!才能确定使用后续工艺

客户没给,我让领导去问问,需要什么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我担心涂到后面胶水量不够,不均匀

海绵在的胶池子,你搞大点就行了

网友:
大神 这种在玻璃上用的胶,那种牌子比较合适啊

网友C:
是这种系统的数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种系统的数模吗

是的,我现在是比较想知道涂胶是怎么运作,保证快速均匀

网友D:
玻璃涂胶经常玩啊  液态的 就是用蠕动泵从瓶子里抽到海绵头  然后机器人涂胶啊  没啥难度的  断开胶水  一般就是胶管那边加个隔膜气缸  速度靠蠕动泵自己控制,也有专门的控制器 几百一个,很便宜了  胶水均匀些 还可以买个磁力搅拌器

网友E:
看看轴心自控的点胶机,会给你启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轴心自控的点胶机,会给你启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涂胶经常玩啊  液态的 就是用蠕动泵从瓶子里抽到海绵头  然后机器人涂胶啊  没啥难度的  断开胶水  一 ...

没接触这个涂胶,请问那个隔膜气缸是什么样的啊,网上搜好少资料

网友:
往复点胶,喷涂,用直线模组。我有视频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玻璃涂胶经常玩啊  液态的 就是用蠕动泵从瓶子里抽到海绵头  然后机器人涂胶啊  没啥难度的  断开胶水  一 ...

这个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