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怎么选电机和减速机

楼主(2021-11-16):
同步带轮传动机构,已知负载量*常数G等于5.5*10=55N,再乘以圆半径18mm等于990n?从动轮+皮带根据圆周长一圈0.13m,需要达60m/min,算出来是461r/min。同步带轮是12齿数18mm齿顶圆半径,亲问我应该怎么选电机和减速机呢,电机预选霍尼韦尔HS系列伺服电机。

网友A:
这些东西,文字太多了都懒得看,你自己手绘草图,展现机构标明负载,让人一目了然,大家一看就明了,自然就会告诉你了,因为文字在机械上不是最好的语言,图纸才是。你也可以把你目前做的结构模型截图标示一下

网友B:
就第一句就有问题了,你计算半径  你要统一单位,要换算计算,计算990N肯定不对啊, 最后990N的 单位 也肯定不是牛的单位是力矩力矩 单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第一句就有问题了,你计算半径  你要统一单位,要换算计算,计算990N肯定不对啊, 最后990N的 单位 也肯 ...

是nm  我漏打上去了,我这么算有问题吗/?  我师傅教的

楼主:
这是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文字太多了都懒得看,你自己手绘草图,展现机构标明负载,让人一目了然,大家一看就明了,自然就 ...

大佬,示意图已经发在下面,还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nm  我漏打上去了,我这么算有问题吗/?  我师傅教的

已知:  1. 负载5.5kg  同步带半径0.018m   速度 1m/s  摩擦力0.1  效率0.9  同步带质量0.5kg  加速时间0.2s

2. T(匀速力矩) (0.1x5.5x10x0.018)/0.9=0.11  N.M

3.T   (加速力矩)          直线惯量=5.5x(3.14x0.018x2/2x3.14)^2=17x10^-4                    转速   1/3.14x0.018x2=8.8       角加速度  2x3.14x8.8/0.2=276.32
                                    转动惯量=0.5x0.018^2/2X2(数量)=1.62x10^-4
                                    总惯量 =18.62x10^-4

                                    T=(18.62X10^-4)   X276.32=0.51 N.M

T总  0.51+0.11=0.62N.M    0.62x2 =1.24N.M

找雷赛步进电机 57   机身长78 反正你就往比这个高选就好了 ,你要伺服电机   那转速3000,  需要转速  8.8x60=528    ,就选个减速比 5的减速机。  加加速机 力矩也会增加了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知:  1. 负载5.5kg  同步带半径0.018m   速度 1m/s  摩擦力0.1  效率0.9  同步带质量0.5kg  加速时间0 ...

角速度和线速度的关系V=w.r,是不是有点问题,还有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  1. 负载5.5kg  同步带半径0.018m   速度 1m/s  摩擦力0.1  效率0.9  同步带质量0.5kg  加速时间0 ...

大佬,辛苦了。 能不能把公式也发一下

网友B:
角速度 你可以翻机械手册  ,公式就有 ,可以看图片 。  而角加速度我没翻到,角加速度 = 角速度/急速时间,  你也可以自己自己理解  加速度A =速度V/加速时间t  ,而角加速度也是这样。  你一定觉得错的 ,那我也没办法反驳,或者可以用其它方法验证,比如用东方马达直接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角速度 你可以翻机械手册  ,公式就有 ,可以看图片 。  而角加速度我没翻到,角加速度 = 角速度/急速时间 ...

n是转速,不是线速度,1m/s是线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辛苦了。 能不能把公式也发一下

公式  就是 T(力矩)=F(力)xR(力臂)        T(力矩)=j(惯量)*p(角加速度)    就这两个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n是转速,不是线速度,1m/s是线速度

也有可能我错的,毕竟我很久没有这么计算了,我常用 就是这样  ,或者 可以交流一下, 你怎么计算的 最后的结果是多少

网友D:
上传一个选型手册,楼主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传一个选型手册,楼主可参考

积分不够,大哥能不能发邮件给我。万分感谢!  1181002746@qq.com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专业解决减速机问题,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学习探讨一下,19526168912

网友:
我是做减速机的厂家,可发样册给各位看,以及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