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的系统工程师工作内容是什么?

楼主(2021-11-16):
汽车的系统工程师具体做什么?是偏硬件还是软件?我看有些公司要求用MATLAB/simulink做仿真,有的要求是PLC,每家情况都不同,说的很粗浅,想弄清楚这个岗位到底做什么?门槛高不高?谢谢!

网友:
以前是汽车整车设计,也就是整体协调规划、设计。
必须有资深的设计经验。
对汽车各部分熟悉了解。

网友A:
一般在主机厂的开发部门,产品匹配工程师职责:
1、收集、制定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2、对客户资料(产品图、数摸、原理图等)进行技术分析并完成相关的报价资料;
3、对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4、支持VA/VE降本工作;
5、支持子零件的开发和采购;
6、完成产品3D数摸、2D产品图和原理图的发布;
7、完成DFMEA、APQP进度表并定期检查、分析和总结;
8、完成样线制作并跟踪装车进度,记录、跟踪问题清单并解决装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9、完成EWO报价及相关资料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主机厂的开发部门,产品匹配工程师职责:
1、收集、制定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2、对客户资料(产品 ...

这要求 不是一般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