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零件线切割加工孔

楼主(2021-11-16):
你好!镀铬零件线切割加工孔,怎样才能避免孔口掉铬。
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现在切割的时候孔口老是掉铬

网友:
先加工孔

网友:
不是都先零件成型在表面处理的吗,你怎么反过来,还有如果掉铬是不是涂层附着力的问题

网友:
你好,镀铬层多厚,算好呢。有标准吗

网友:
镀硬铬厚度一般在20μm以上,硬度一般为800~900HV。这需要保证的,否则附着力就不够!

网友:
不是搞定了全部  打磨好表面才镀铬吗 哥们怎么反着来

网友(点评):
可能尺寸错了吧,返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