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4画三维图螺纹

楼主(2021-11-16):
一般的sw画螺纹  只标注螺纹装饰线
cad呢?  得画一个真的螺纹还是也有装饰线之类的
刚学cad  一直用sw了

网友:
粗细分开就行

楼主:
怎么粗细分开?  另外  标注2维图纸  只能在平面上标注是么  不能在3d上标注

网友(点评):
你都说是平面图纸,还扯什么三维,脑子里一团乱麻是吧

网友:
我是看错了是吧 ,你要用CAD画三维的螺钉?

网友: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逻辑,别强行混合。比如装饰螺纹线那是solidworks的叫法和做法,什么时候成通用概念了,autocad为什么出现solidworks的概念。

楼主:
就是  cad  怎么表示螺纹?是不画三维图基本不用cad。。

网友:
大学不是学机械的吧?工程图学有学过吗?

网友:
现在更习惯文字注明螺栓规格。

网友:
螺纹用简化画法(外螺纹小径,内螺纹大径用细实线表示),不要按照螺旋线那样去画。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制图部分有螺纹的简化表示方法

网友A:
记住关键点:牙顶粗实线,牙地细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关键点:牙顶粗实线,牙地细实线!

这个好  学的机械  扔了8年  又重新干的

网友(2021-12-20):
你是想用CAD画三维模型吗?然后还想再三维模型上再标注尺寸?说实话我知道的还没人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