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复杂件采用什么铸造方式较好?

楼主(2021-11-16):
铝青铜薄壁复杂件,铸造缺陷很多;热节多,彼此孤立;采用什么铸造方式较好?

怎样改善铝青铜的铸造性能?

当前成功率太低  只有20%左右,浇铸的,氧化铝渣上浮困难,水泵涡轮壳形,当前产生的渣不易排出,壁厚最小处 只有8mm,  热节多  底注好一些,  打压时不漏水,出现冷隔。。40公斤的铸件。

网友A:
压铸啊,加压,汽车上面的铝壳,最薄2.5mm,都批量铸造出来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做厚点呗

网友:
做精铸的我路过

网友:
有这种专利发明的:
复杂薄壁件的精密铸造成型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1)蜡模模具制造:根据复杂薄壁件的结构制作金属蜡模模具;2)压制蜡模:采用上一步制作的蜡模模具利用压蜡机压制复杂薄壁件蜡模,压制温度70~80℃,压制压力0.4~0.7MPa;3)浇注系统设计及制作:采用压蜡机分别压制浇口杯(1)、十字形横浇道(2)、直浇道(3)及内浇口(4);4)组型:采用液体蜡将第2)步压制的蜡模及第3)步压制的浇口杯(1)、十字形横浇道(2)、直浇道(3)及内浇口(4)进行粘结,形成整体;5)挂砂:对以上整体进行多层挂砂,挂砂完成后用浆料进行封严,形成模壳;6)模壳焙烧:在箱式电阻炉中焙烧模壳,焙烧完成后取出模壳清理内腔残留物;7)熔炼及浇注:重熔不锈钢成品铸锭,熔化后将钢液倒入浇包中进行铸件浇注,浇注前将模壳预热以备浇注;8)铸件清理:采用水力清壳或干吹砂清壳;采用锯床切割浇注,内浇口采用铣床铣削至铸件平面,采用吹砂机进行吹砂;9)热处理:将清理后的铸件在热处理盐浴或者箱式电阻炉中进行热处理,完成后制得复杂薄壁件成品。

网友:
压力、离心都可,自然浇注恐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铸啊,加压,汽车上面的铝壳,最薄2.5mm,都批量铸造出来了

  铝青铜不适合压铸吧? 密度是7.62。 估计是浇注系统需要改造,测方位浇注,缝隙式浇注,当前用多个冒口,冷铁,惰性气体保护,进行浇注。夹渣严重。

网友:
低压铸造,如果对铸造缺陷要求严格的话,可以模具内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