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库文件改为普通零件,提示不能更改

楼主(2021-11-16):
上图是根据网上的方法,设置位否后就提示下图,不能更改,怎么回事?

网友:
能不能从配置里去另存到另一个文件夹里?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1-16 18:45能不能从配置里去另存到另一个文件夹里?
试过了,这样的话配置就没有那么多型号了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操作,兄台研究的真实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