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的吊装工具,可私发红包感谢

楼主(2021-11-16):
想问问有没有类似的吊装工具:
吊叶轮,结构如图。  工作流程是:1.用从一边吊起来叶轮。2.把吊起来的叶轮安装进去轴,轴是水平放置的,轴作为一个基准,不能移动,只能叶轮靠过去。

各位大侠 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吊具?或者有没有设计方案?有偿感谢!

网友:
可以做个手推车,上面放治具,把轮子放上去推过去安装,可以升降移动,甚至旋转。
市场买个手动升降机回来稍改下就可以。
吊具可以用塑料卡子卡叶轮边缘,中间穿根轴。

网友:
小型升降叉车,做个工装安装到叉子上面,升降插进去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铸造叶轮 泵阀行业的路过  特么零件图上还标注着叶轮跟轴是热装配

网友A:
两个半月形的卡子,带转轴就形(找好重心的位置),以前我们的风轮就是那么装的

网友:
3#的不好,天车吊带或叉车你自己选了

网友:
电动葫芦吊加上吊绳基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看着端面也挺平滑的,可以考虑用吸盘去吸

网友:
离心风机,建议立起来装配更方便

网友:
从实物图片上看,转速不低呀,轴孔这么小,带载动平衡是个大问题

网友:
可以做个气动装配工装,不知道你这个叶轮内孔用加热吗?有什么问题VX:15684170153

网友:
可以考虑用液压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铁

不过还需要竖起来安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还需要竖起来安装呢?

是啊,竖着吸住,两组4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竖着吸住,两组4块

不明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呢

估计安装是轮子竖起来的,因为板比较薄,可以一组两块电磁铁夹着侧板,两侧用2组,易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半月形的卡子,带转轴就形(找好重心的位置),以前我们的风轮就是那么装的

这个方案靠谱,设计好了,比较简单方便。
最近我做了一个吊装工装。
第一个方案完成花了近4000元,客户不满意:太笨重约30KG,操作不方便,存在安全风险。
做了一堆防护。可以用。
方案推翻,另辟蹊径。
一个巧妙的机构,自重1KG,一套花了500元不到。

网友:
圆桶吊夹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有点靠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半月形的卡子,带转轴就形(找好重心的位置),以前我们的风轮就是那么装的

大侠有简图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简图 吗?

参考楼上的那个,形式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靠谱,设计好了,比较简单方便。
最近我做了一个吊装工装。
第一个方案完成花了近4000元,客户 ...

你能帮设计个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帮设计个不

别太急,可以。我可以提供思路和方案。
最近的确太忙。

网友E:
感觉楼主公司就是想花钱得到现成的方案。

上面很多思路细化一下应该都是不错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公司就是想花钱得到现成的方案。

上面很多思路细化一下应该都是不错创意。

因为不是那么简单,还有一些约束和条件要沟通才能行得通。

网友:
这玩意用布带兜住叶片就装进去了  要啥工装

网友:
装配过直径2米的风机叶轮。

用一根轴,从叶轮中心穿过,轴上带个顶尖,能够与叶轮轴上的中心孔配合,顶住,轴后方装一个油缸加上一个套筒,能向前推的,用叉车或者其他刚性的移动工具,将该轴固定在该载具上,可以前后上下左右移动,搞定。

网友:
如果想要详细的方案,我可以给你画个图,微信电话13395602093。

网友:
只不过我需要了解你的孔有多大,外径多大,重量,孔厚。

网友:
简单的事别复杂做

网友:
是风机行业的吗
想请教大侠一些风机上的技术问题
不知可否赐教
VX:jj777z

网友:
看起来不重,俩人就能抬起来吧。

网友:
参考汽车发动机组装治具

网友:
天车+手动葫芦+吊带,对油漆损伤轻,搬运方便,调整准确,便宜好用

网友:
两手 搬,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