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仿真包含tec,如何处理

楼主(2021-11-17):
想问一下大家,在做热仿真的时候,如果包含tec(热电制冷器)零部件,需要怎么处理这个零部件,边界条件该如何设置。紧急!!!

网友A:
那假如你排除掉这个制冷器而去仿真会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既然知道它是热源,那为什么还提这么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假如你排除掉这个制冷器而去仿真会怎么样

这tec相当于热源,去掉了还怎么仿真。

网友(点评):
你既然知道它是热源,那为什么还提这 你既然知道它是热源,那为什么还提出那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是否可以用CAE分析软件里面这种零件的功能模块来做分析。。。

网友(2023-11-20):
关于热仿真的东西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