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PDF文件书签问题

楼主(2021-11-17):
我发现,单独用虚拟打印机转PDF不会生成书签,而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 2018转换PDF,则自动生成书签。
==========================================
想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文件也带书签,有什么设置吗?
可能会有人说为什么非得用虚拟打印机搞PDF?下面我说一下:
首先,工程图另存PDF或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转换PDF,
这样生成的PDF文件,焊缝符号下面的虚线会变成实线;
而用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就没有这个问题。
看下图,
下面这个图是用虚拟打印机方式转的,就显示虚线了

网友A:
直接另存为PDF,并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另存为PDF,并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有可能是我公司加密软件惹的祸,晚上回去家里试试另存;
你什么版本?

楼主:
这个是后期自己加的书签,我知道的;
我说的是软件转换PDF后自动加的视图书签

网友:
一直使用虚拟打印机打印PDF文件,很少用软件本身另存PDF功能,减少麻烦。

网友:
多半是公司软件加密软件造成的,这个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