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压的加强筋图纸怎么表述?

楼主(2021-11-17):
如题。

网友:
你这图不是都画出来了嘛,工程图上标注加强筋的尺寸就得了呗

网友:
如图,具体见3D。

网友:
直接在钣金组焊件图纸里,画加强筋板尺寸图,并注明哪个位置的加强筋和厚度,材质,我们一般不在另出加强筋板图纸。

网友(点评):
他这种加强,是零件本身压一个缺口,不是另外焊接加强板的。

网友:
看看你建的模型的另一面

网友(点评):
另一面是一个凹口,这个加强筋就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
要出剖视图

网友(点评):
是想着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我找了一下,没找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2024-02-21):
楼主 这样设计合理吗?经济实惠吗?是最小的加工难度吗?别瞎设计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