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怎么选择扭矩?

楼主(2021-11-17):
如图:
两个钢板夹紧一个产品,要求产品受力面受力大小为200KG
请问:
如何选择螺栓,M6?M8?M10?
选定螺栓后,要选择多大的扭力扳手合适?
已知:
钢板150*100*10
产品和钢板的接触面:100*90,厚度30
单位:mm

网友:
我觉得控制不了这么精确吧。。通过螺纹升角来计算扭矩。。。实在不行的话 拿压力传感器校对一下呢

楼主:
是的,正常是,靠经验,靠压力传感器来测试。我也是这么搞的。但我们这种方式叫验证。
我说的设计时如何计算?

网友:
我觉得这个靠算很难算的准确的吧,还是得靠实际测试

网友:
实际测量吧

楼主:
看样大家都是实战派。
现在要理论计算一下。
有人可以吗?

网友:
200公斤,估计4-M6的都能搞定

网友:
8.8级M6*1,抗拉强度800MPA,螺栓最小截面积直径4.9mm,安全系数取2倍,则四个螺栓拉力为:800/2*4.9*4.9*3.14/4*4/9.8=3074kg远大于200kg

网友:
你也可以直接参考标准GB/T3098.1中表5的数据

网友:
校正工装啊

网友:
要用12的不锈钢的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是有写的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教材‘’螺栓组联接的受力分析‘’那一章,给你截个计算过程的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我觉得需要通过材料的硬度和施加的扭矩来进行推算,有点难

网友:
理论计算是可以算出来的,但实际情况是这四个螺栓怎么拧紧法?四颗轮流拧、对角拧,逐渐加力还是第一颗就直接拧到最大力矩?如果第一颗就拧到位了,其它三颗拧的力会变小,除非忽略受力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