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滚子轴承径向跳动

楼主(2021-11-17):
采购一套调心滚子轴承,内径 670mm,质量约800公斤,生产厂家告诉我,轴承的径向跳动无法检测,只能是通过保证轴承内圈,外圈和滚子的加工精度来保证装配后的径向跳动。是不是厂家在忽悠我呀?这种类型轴承的径向跳动真的无法检测吗?

网友:
轴承好大

网友A:
暂且不谈这个大轴承,就拿小轴承来说,你测量轴承径向跳动的意义是什么?小轴承你打算怎么测?

网友:
用偏摆仪,百分表等就可以测径向跳动。

网友:
厂家是专业的,不妨请他来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

网友:
滚子的是可以测的,调心滚子的外环有个摆的问题还是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且不谈这个大轴承,就拿小轴承来说,你测量轴承径向跳动的意义是什么?小轴承你打算怎么测?

在设计设备时,涉及到设备的运转精度,轴承的回转精度是轴系运转精度的基础,计算回转精度按手册给定的径向跳动数值。成品后的轴承是否达到手册标定的数值,心存疑问。另外小轴承的摩擦力矩较小,不借助专用设备,人力可以转动;大轴承内外圈质量较大,摩擦力矩较大,人力可能转不动;另外还涉及调心角度的问题,我理解大的调心轴承的径向跳动太好测。

网友:
找到一种专利检测方法:楼主请参考~
一种测量调心滚子轴承外圈径向跳动的方法。是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将调心滚子轴承放置在与水平面成60°的测量平台的测量基准面上,通过转动调心滚子轴承使其内、外圈端面和测量平台的测量基准面重合,使调心滚子轴承内、外圈端面处于同一平面内;利用测量平台的测量基准面上的梯形槽和与之相应的带梯形帽螺栓及内圈固定平板将调心滚子轴承的内圈固定在测量平台的测量面上,使轴承内圈端面和测量平台的测量基准面重合;用手转动外圈并使外圈端面也和测量基准面重合;指示表的测量点的高度为离测量基准面较远的一列滚子与外圈接触点到测量基准面的距离,公差范围可取±0.10mm;具体测量数值的读取通过固定在测量平台上的指示表来读取。

网友:
轴承样本上有,内圈Kia成套轴承内圈径向跳动,外圈KEA成套轴承外圈径向跳动

网友:
可能厂家自己都不测!!!!3 A( d9 s6 n  X; N

网友(2022-06-17):
|晓昀发表于 11-17 19:14用偏摆仪,百分表等就可以测径向跳动。
成套的调心轴承跳动不好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