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保存其他格式文件后外观丢失

楼主(2021-11-17):
Solidworks装配体保存成什么格式用edrawings打开显示原先SW中添加的外观颜色
或者需要怎样设置才显示外观颜色
在网上查了好多,说的方法也都试了
用edrawings打开后SW添加的颜色还是全部消失,如图
(Step213、214,igs等edrawings支持的格式基本都试了)

网友A:
直接导出到EDRAW就不会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出到EDRAW就不会丢。。。。。

就是因为直接导出去丢失才尝试其他格式,发现都不行,不知是不是我添加外观颜色的方法不对

网友:
装配体设置零件颜色,另存为Easm格式,没做任何设置。
再用edrawings打开,颜色照样存在,你说的现象无法显现。

网友:
直接转成edrawing,或者有edrawing转化成*.exe文件。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edrawing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
另存的时候有个选项要改为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