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打孔)引体向上单杆,螺杆两端外压结构

楼主(2021-11-17):
那种家用的引体向上单杆,不用墙上打孔,杆子左右压力顶在墙的的机构。
大家见过吧。

https://v.kuaishouapp.com/s/0kIzMwZg

这个是视频地址。视频第14秒。
视频里面的机构是冲床接料器。

图片标注的是螺纹牙条,左右两个(类似螺母)往外顶。
这个外顶的力,是什么螺母,会松动吗?
视频里面是用在冲床上,这机构能抗震?

网友:
螺母千斤顶,和螺母固定等同啊

网友A:
我觉得螺母那里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螺母那里有孔

没有哦,标注那里的螺母没孔的,视频看得出来。

网友B:
用长螺母的螺纹长度调节伸缩量吧?墙上不用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长螺母的螺纹长度调节伸缩量吧?墙上不用打孔。

看起来是这样,可视频里面是冲床啊,震动啊。所以在想是不是什么特殊螺母。

网友:
看着就是普通螺纹直接顶上的。

网友:
它是使用了双螺母并紧放松的措施了

网友:
最最关键的事情,这种结构的墙面不好找呀

网友:
关键还要看墙体的受力点结构,能否承受

楼主:
冲床机身是铸造的,这强度肯定是够的啊。

网友C:
衣柜里的那种挂衣服的杆子是不是和你这种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衣柜里的那种挂衣服的杆子是不是和你这种类似的?

机构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机架上有孔,如果没孔,那这个也太不可靠了,

楼主:
来个可行性实验。

网友:
这种结构用在机床上,精度能行吗?

网友:
螺母的螺纹长度调节伸缩量

网友:
看上去像是车间里的“土技术员”的草根设计,能用就是王道,不必太认真。

楼主:
很遗憾,可行性试验失败了两次,螺杆都支撑不住掉落了。
我并没有锁母外撑得用紧,毕竟得考虑螺杆形变的可能。

网友:
你的冲床壁太弱,你的杆太细

网友(2021-12-17):
感觉直接撑靠不住,特别是还用在冲床上

网友(点评):
是的,我试了两次都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