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作项目之压盖机设计

楼主(2021-11-17):
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已完成百分之八十了,整体都结构就是这样,细节方面需要在检查,这是目前公司要求我做的项目,各位大神看到有什么好话撇话要说的,尽管说出来,我洗耳恭听。

网友:
四根柱子中间的部件与四根柱子怎么联接?四根柱子的长径比是多少?

网友:
怎么个压法?

网友A:
导向杆太长了,整体刚度就会下降;中间四个导向套一定要用直线轴承,否则卡住就不动了!

网友:
先把工艺 一一分解一下。
大家有了工艺 参数 便于谈论 只看模型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上面是斜齿轮,中间轴下面的是螺纹吧,感觉不太好,力不好算,而且轴长了。而且看你传送带大小,盖子也不大吧,有必要弄那么大的压板吗

网友B:
上面的两个带座轴承和那个轴是干啥的?连电机给升降驱动吗?为什么不直接用丝杆升降机?

网友:
重心那么高不好吧。。。

网友:
感觉不是很稳定啊

网友:
你要 说这是打桩机,我都觉得你是对的。

楼主:
哪里不能稳,求指出改正

网友(点评):
你看看重心在哪,整个设备那么高,长宽都窄,冲压时候振动有算过吗,我怀疑冲压时候四根轴必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杆太长了,整体刚度就会下降;中间四个导向套一定要用直线轴承,否则卡住就不动了!

对的 ,中间就是四个直线轴承来的 ,为了能上下调节适合不同高度都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两个带座轴承和那个轴是干啥的?连电机给升降驱动吗?为什么不直接用丝杆升降机?

中间就是丝杆来的 ,只表示了两头的丝杆,手动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