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剪机刀片,谁用过好的

楼主(2021-11-18):
请教,有谁用过质量好的热剪刀片,常期受热1000度,不能用水冷却,什么材质?

网友A:
看看钢坯剪切机的材质就好啦

网友:
SKD61,日本进口。
不过你这要1000度,不知道行不。

网友:
最近改造过一设备 请参考

网友(点评):
你这是圆盘剪啊

网友B:
只能用热作模具钢,还要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钢坯剪切机的材质就好啦

钢坯热剪用卡断剪,刀片较大,用焊接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热作模具钢,还要选好的!

现在就是用的热作模具钢H13,效果还不理想

网友:
用锋钢试试

网友:
加V 13925798550  可以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