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凸轮怎么设计,快速生成有没有大神坛友提供!

楼主(2021-11-18):
圆柱分度凸轮,包括盘形凸轮,以前见过别人用UG快速生成。不知论坛大神有没有分享的。还有分度凸轮的选型,为什么与的凸轮直径150,盘子200多,有的凸轮直径300,盘子也是200多。虚心请教!

网友:
推荐你看凸轮机构设计

网友:
建议你买成熟产品,凸轮分割器

网友:
同1楼观点,先了解一下凸轮的原理和SVAJ曲线,学习一下(s是路径曲线,v是S的一阶导数速度,a是v的一阶导数加速度,j是a的导数,)
凸轮是关于路径和时间的曲线;

操作画图的东西很简单,
在sw中,找到sw TOOLBOX ,点击一下,
如下图所示,填入尺寸,数字,然后生成,每改一次数字,点一下生成,就会生成一个新的凸轮,然后点完成;
具体先学习凸轮,详细操作百度一下;

网友:
网上有凸轮设计小软件,工作中遇到一些计算的小软件,可以花一点钱去购买,比如,计算齿轮的,链轮,带传动的,轴强度的计算等。这种设计小软件跟工具一样,便宜的几元钱,计算复杂的一二十元钱,少花一点就出来了。

网友:
凸轮应该是最难的,所有“轮”里面

楼主:
感谢各位的肺腑之谈,我想了解的是圆柱分度凸轮,TOOLBOX里好像没有,没有时间系统的学凸轮,只想有个速成法

网友:
把分度器给拆开,就能看到它是怎么设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