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制件热处理

楼主(2021-11-18):
大家好!

用65Mn(1mm)软态材料通过折弯加工而成的工件,想通过热处理提高材料的硬度和弹性等材料性能,目前由于材料较薄,受热后变形很厉害,现在请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这个技术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1mm的材料,这么大的面积,不变形不太可能,

网友A:
买材料时,就买硬度高的,如H或3/4H板

网友:
这种面积太大,很难实现

网友B:
做个工装一起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装一起淬

面积大的板做个背板可能好一点。

网友:
瞅你这情况火焰直接局部加热的吧,这么大又薄,整体炉内慢热能好点。

网友:
大面积薄板,无解

网友:
做个胎具,一起淬火。

网友(点评):
我们也这样做

网友C:
直接买65Mn硬料或者半硬料

网友D:
我们都是外协给专业厂商加工,毕竟自己不是专业的

网友:
热处理的问题降低一些,只能控制在100度以下了!

网友:
100°没什么作用吧

网友E:
利用工装,一块淬火,不能用油。用水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外协给专业厂商加工,毕竟自己不是专业的

您能给说一下外协厂的信息不,我们这边找到的都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材料时,就买硬度高的,如H或3/4H板

硬度高的材料,折弯过程中会出现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65Mn硬料或者半硬料

65Mn的硬态材料成型过程中出现裂纹

网友F:
直接是硬性弹簧钢板冲压或折弯成型后,再300度低温回火定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是硬性弹簧钢板冲压或折弯成型后,再300度低温回火定型即可

有这种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利用工装,一块淬火,不能用油。用水基就可以,

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可以热压成型,直接定型加淬火一次完成了

网友:
要么欢迎点的材料要么放电炉里缓慢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