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应力分析是bug吗

楼主(2021-11-18):
2mm钢板,材料为奥氏体,设四边60mm固定,钢板压强设0.1mpa,位移竟然超过100mm,哪里出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21-11-18 19:23):
谢谢各位。搞了个低级错误,压强计算错了,汗。

网友:
500的2毫米方板变形量17毫米呀。

网友:
你的外部压强加载到多大的的受力面积上的,板子边长是60x60,还是固定的边长是60,总边长比60大
什么情况都介绍不清楚,一张口就bug。

网友:
受力面假如是1000*1000mm,施加0.1mpa的载荷。就相当于一个十吨的重物放在上面,变形100mm也不奇怪。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刚开始用,不熟悉,用到的地方也少,最近做个架子,觉得还是看下应力比较稳当。上面图忘记显示边长了,上面钢板尺寸 700mm*750*2mm。钢板下边缘周边加了60mm宽10mm厚的板。我是理解错了压强了吗,0.1mpa在0.5平方米上的负载,不是500kg吗。

网友(点评):
感觉薄了点,怕不耐用,4毫米厚的好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初次接触。上面图中板尺寸为750*700*2mm,下面周边沿边加了60mm宽10mm厚的板。是我对压力理解不对吗,0.1mpa施加在1平方米上,不是1吨负载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把负载搞错了

网友:
你看看受力后的应力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刚开始用,不熟悉,用到的地方也少,最近做个架子,觉得还是看下应力比较稳当。上面图忘记显 ...

只在边沿加板是没用的,这个样子加强筋立起来用还靠谱点
,而且2mm的不锈钢板有点冒险了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单位设置统一了吗?

网友:
调整后*1- N8 |% e' o; _! N
改为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