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压力表的接口为什么是公制螺纹而不是管锥螺纹?

楼主(2021-11-18):
如图这类最最常见的压力表,接口都是公制外螺纹,不是说公制螺纹不具备密封性吗?
按道理应该用英制带锥度的外丝才对呀?(也就是国标中所谓的“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网友A:
GB是公制细压,当然你也能买到你说的密封管螺纹的。
公制密封的方法很多,有自带密封垫的,有缠生料带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其实,在仪表行业,公制螺纹和锥螺纹都运用。国内用公制螺纹和管螺纹(G螺纹)的都有,相比较而言公制螺纹比G螺纹要常见些,这两类螺纹的密封都是采用端面密封。

而国外的仪表也有用NPT螺纹的,,通过螺纹自身的密封起到密封作用。

以前跟一家做仪表的技术沟通过,为什么仪表螺纹都是普通螺纹?
他回答:是以前国内加工锥螺纹的密封精度总是达不到,导致仪表连接螺纹连接处经常出现泄露,而某些行业的螺纹密封上不允许缠生料带等。所以,国内采用普通公制螺纹和端面密封的结构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C:
压垫密封的,用什么螺纹不重要,细牙才正确,市场上什么螺纹的都有,也可以定制

网友D:
压力表,顾名思义是用到压力管道上的;做过液压的都知道,液压各种管路接头大多都是公制细牙螺纹,当然也有用其他螺纹的;
螺纹密封以及生料带密封是不适用单独使用在兆帕以上级压力管道的;
水煤气管道、气动管道最高压力一般不会高于1MPa,可以使用螺纹密封及生料带密封;几MPa~几十MPa的液压管路是绝对不可以使用的。

网友(点评):
绝对两个字,用得太绝对了。

网友(点评):
书上对螺纹一章节有介绍,水、煤气用的锥形管螺纹;

网友(点评):
@ywjianghu 不用太高,7个兆帕,用生料带试试!

网友E:
容器上用的压力表要强制定期检定拆卸的,所以只能用直螺纹,便于反复安装。管螺纹密封是依靠金属变形,理论上说只能用一次。

网友F:
以前,高压是用螺纹密封的,几百公斤以下才用端面密封,自动化管道上用的仪表大多是(铜)管翻口锥面硬封的

网友G:
你看看表地下那圈黑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是公制细压,当然你也能买到你说的密封管螺纹的。
公制密封的方法很多,有自带密封垫的,有缠生料带的, ...

生料带只是锦上添花 不靠谱的吧

我看主要还是靠垫子

网友(点评):
生料带添花都不需要,有垫片密封,生料带都拧不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表地下那圈黑的是什么

嗯嗯  这才是重点

螺纹在这种场合仍旧只是起连接紧固作用  而不是密封作用

网友H:
组合密封垫 解决问题,管他啥螺纹

网友I:
如果采用英制螺纹密封,压力表装后表盘方向不固定,没准背对着观察方向

网友:
端面密封,螺纹只是紧固作用

网友:
仔细看看配图,表上面带了个密封垫

网友J:
应该取消密封管螺纹用于标准零件和通用零件,它只能用于中低压密封,对加工要求高,对材料也有要求,通用性低,重复利用率低、
整体性能难以保证,但可以保留相关标准,用于非标特种场合。

低压采用端面密封、中高压采用专用组合密封垫就可以。另外还有卡套式、扩口式、O形圈密封,很方便。

螺纹可以采用细牙螺纹、锥螺纹,其中维螺纹可以采用密封胶或生胶带,用于对安全要要求不高的低压场合。

网友(点评):
说的到位!不是专业(专门)的液压厂家,不要尝试自己做螺纹密封。

网友:
加生料带给它拧拧紧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其实,在仪表行业,公制螺纹和锥螺纹都运用。国内用公制螺纹和 ...

其实一直没特别搞明白所谓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到底为什么会具备密封性?就因为55度的牙型角和1:16的锥度??这牙型为什么就能密封?
另外,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也是55度 只是不带锥度么?
密封管螺纹有“内柱Rp+外锥”和“内锥Rc+外锥”两种组合,
那么Rp和非螺纹密封的内丝管螺纹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管螺纹  都是内丝  都是柱没锥度……
既然非螺纹密封的G管无密封作用,为什么不取消呢?

对了,还有个问题我也一直很好奇——那就是各种非金属瓶子瓶口的塑料螺纹!到底是怎么密封的!?
比如饮料矿泉水,比如洗发水瓶……
这可是一大类数量庞大应用广泛的神奇存在啊
也都是靠端面垫片来实现密封的吗?
但我看到好多瓶盖里面真的没有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采用英制螺纹密封,压力表装后表盘方向不固定,没准背对着观察方向

你说的这其实是螺纹安装的一大弊端
我在家里装水暖配件的时候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垫密封的,用什么螺纹不重要,细牙才正确,市场上什么螺纹的都有,也可以定制

那市面上各种塑料螺纹呢?矿泉水瓶 饮料瓶  洗发水平……
也都是端面垫片密封吗?

网友(点评):
说的,你说的这些日用品都是塑料,螺纹精度很差,且材质容易变形,更不可能是螺纹密封的,都是断面压平垫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表,顾名思义是用到压力管道上的;做过液压的都知道,液压各种管路接头大多都是公制细牙螺纹,当然也有 ...

那液压管阀之间多是什么连接呢?

网友(点评):
液压管道上的阀、接头等,一般买标准件,这些标准件一般在内部已经做好密封,与管道连接一般选用焊接的形式; 非管道阀门大多采用O型密封圈或者组合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器上用的压力表要强制定期检定拆卸的,所以只能用直螺纹,便于反复安装。管螺纹密封是依靠金属变形,理论 ...

不是吧
家里面埋在墙里面的内丝螺纹如果都如您说的一次性得,
那与之连接的水龙头、金属软管什么的还敢坏啊,换一次就得敲墙重新装修了?

虽然我也觉得丝牙真的狠脆弱  生怕拧变形哪怕一点点,每次换管件都小心翼翼的……尤其是暗埋在墙里的内丝……
但好像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高压是用螺纹密封的,几百公斤以下才用端面密封,自动化管道上用的仪表大多是(铜)管翻口锥面硬封的

以前都能做到  现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组合密封垫 解决问题,管他啥螺纹

那市面上各种塑料螺纹呢?矿泉水瓶 饮料瓶  洗发水平……
也都是端面垫片密封吗?

网友(点评):
矿泉水瓶 饮料瓶 洗发水瓶等,不是压力容器,机械专业的密封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取消密封管螺纹用于标准零件和通用零件,它只能用于中低压密封,对加工要求高,对材料也有要求,通用性 ...

专用组合密封垫是什么概念?
能举个例子吗

另外  液压尤其是高液压管路  多是采取什么密封方式?
我主要说的是管阀之间怎么连接?
(你说的o圈 各种专用密封圈主要是各种油缸气缸内部密封吧  这里不讨论)

网友(点评):
看来你刚接触液压,去液压配件商店看看就晓得,一般液压都采用这种。 马云那也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前都能做到  现在呢?

现在随着高分子材料的发展,普通场合用端封的多起来了,但要求泄露少的还是大多用硬密封,如空调行业用的管道锥面密封。上世纪90年代有个大品牌的副总心血来潮想在空调上用软密封,结果遭铩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一直没特别搞明白所谓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到底为什么会具备密封性?就因为55度的牙型角和1:16的锥度?? ...

1.记住,低压(危险介质除外)  怎么搞都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在低压时水和空气即使泄漏也不会有危险);
2.高于一定压力,就不只是泄漏这么简单了;
3.高压时的“油雾”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几乎可以斩断靠近它的任何东西(知道水刀吧);
4.那些管螺纹,除特殊标准外,都需要用麻或者生料带、密封胶辅助密封,一般也就是用到水煤气管道,不可用于高压管道;
5.高压管道的连接首选焊接,阀门(各种控制阀、调节阀......)大多采用O型密封圈、组合密封圈,绝不是生料带、密封胶能够解决的;
6.压力管道各个专业真的差别很大,负压管道、微负压管道、常压管道、低压管道、高压管道、超高压管道密封方面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同的;
7.矿泉水瓶盖那个密封就是靠塑料预压变形密封的,因为它属于常压密封,常压密封还要怎么做?
8.超高压管道,O型密封圈、组合密封圈都不行了,要用金属密封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一直没特别搞明白所谓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到底为什么会具备密封性?就因为55度的牙型角和1:16的锥度?? ...

G螺纹用于低压流体介质,要用密封填料配合使用,且不可用于易燃易爆流体。
矿泉水瓶一类的螺纹有另外的标准,你在社区搜,以前有人发过。

网友:
组合密封圈和O型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随着高分子材料的发展,普通场合用端封的多起来了,但要求泄露少的还是大多用硬密封,如空调行业用的 ...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我觉得常规蜜蜂材料还就是那些  这十几年没啥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记住,低压(危险介质除外)  怎么搞都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在低压时水和空气即使泄漏也不会有危险) ...

1.题外话哈,同等压力和温度的液体(比如水)和气体(比如空气)哪个相对更难密封?
5.您说的是密封材料问题,我问的是接口型式问题,不在一个频道上哈;
据我所知,高压力的液压管路的各种控制阀,大多都仍是螺纹链接哦~

7.对了 塑料螺纹有没有标准?
为什么有的盖子里没有密封垫有的却有?
也就是说变形量和牙型是如何决定塑料螺纹得密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螺纹用于低压流体介质,要用密封填料配合使用,且不可用于易燃易爆流体。
矿泉水瓶一类的螺纹有另外的 ...

你说的G是螺纹密封的管牙还是飞螺纹密封的管牙?

为什么普通螺纹用填料也不行

55度牙型就那么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1.题外话哈,同等压力和温度的液体(比如水)和气体(比如空气)哪个相对更难密封?
5.您说的是密封材料 ...
1.题外话哈,同等压力和温度的液体(比如水)和气体(比如空气)哪个相对更难密封?
5.您说的是密封材料问题,我问的是接口型式问题,不在一个频道上哈;
据我所知,高压力的液压管路的各种控制阀,大多都仍是螺纹链接哦~

7.对了 塑料螺纹有没有标准?
为什么有的盖子里没有密封垫有的却有?
也就是说变形量和牙型是如何决定塑料螺纹得密封性的

1.最简单,分子越小越难密封;

7.塑料瓶盖螺纹没有经验,塑料瓶是常压容器,有没有标准不知道,我可能说得不对;
5.至于我说的第五条,对不起,我说多了下回注意!不在一个频道上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很多人有这个疑问。

其实,在仪表行业,公制螺纹和锥螺纹都运用。国内用公制螺纹和 ...

网友:
常见的家用还是加装密封垫片方便。易更换

网友:
压力表,端面止漏,,,,,,,,,,,,,跟螺纹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