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生成此特征,因为导致厚度为零的几何体。。。

楼主(2021-11-19):
很简单的件,但是无法拉伸切除,
咋回事呢?

网友:
字面意思很明确了。。。。。。

网友A:
你把完全贯穿改成给定深度试试;
按照我稀里糊涂的经验,一般是没接触到要被切割面,
反正我是遇到这类问题也能解决,但是怎么解决的,稀里糊涂也说不上个 所以然

网友B:
将尺寸改一点点

网友:
改成指定深度,然后输入尺寸,这个预览图很明显切除指令没有跟实体相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完全贯穿改成给定深度试试;
按照我稀里糊涂的经验,一般是没接触到要被切割面,
反正我是遇到这类问 ...

这个方法也试过了,也不行,真的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尺寸改一点点

这个方法也试过,也不行。

网友:
内孔切除步骤换一下,实在不行用曲面做,再加厚,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你把显示模式改成显示消隐线,就立刻能看到问题所在,你要是看不明白,就把显示消隐线的各个角度的图片贴上来,让大伙给你看看

网友:
重新建立基准面试一试,关闭软件重新启动一下。

网友:
按道理不该有这个问题,从新画草图试试

网友:
把用来切除的草图圆直径增大(或减小)个0.001
sw的缺陷

网友:
看截图好像这样的问题不应该出现,但它又确实出现了。
只有放上模型,一试便知。。不试只猜,那答案太多了。

网友:
两头都拉出模型来剪切,单个方向与圆面有交接,会出现无法剪切的情况!

网友C:
sw的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的无奈。。。。。。。。。。

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个性与脾气,不是SW无奈,是某些用的人无奈……。只要是用SW的人,总会遇到“厚度为零”这个困惑,这是SW的个性,但这个问题一般只要变通一下就能解决。任何一个SW论坛,都少不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贴子,也都有怎样规避与解决“厚度为零”方法。我想如果楼主开始就把原文件传上的话,早就的人看出问题所在的原因而解决了,而不是在这里大家糊猜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