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形变恢复 求助

楼主(2021-11-19):
一700*80*28的钢板零件,发生弯曲形变,尝试使用压机恢复(两端支起,50吨压机,难以压到负形变)。有没有其他可用的方法,或者至少多少吨的压力可以矫正。

网友:
找个冷作工,敲几下就好了

网友A:
加热加压,
还不行,那就加热后放置到平台上,上面重物下压时效处理了

网友:
矫往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加压,
还不行,那就加热后放置到平台上,上面重物下压时效处理了

加热+压机,应该可以,试试吧,希望折腾完还能用

网友:
最靠谱的就是加热后覆盖重物时效处理

网友:
反向加热

网友:
做工装,和预加热,使其反向变形。

网友:
我以前公司常用红温校直

网友:
辊子压圆弧,可以实现,或者加工一个模具,加热后在模具中敲打

网友:
尺寸不大,烤火就差不多,也可以砸一砸

网友:
就是加热,不能太高温,然后重载压住自然冷却就好

网友B:
可以用三辊卷板机,或多辊矫平机矫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三辊卷板机,或多辊矫平机矫平。

这种机器一般适用多少厚度的材料,大概知道钣金厂可能会有。

这次已经放弃了,先学习一下,后面说不定用得到。

网友(点评):
钣金厂没有,大型专业的铆焊厂才有。

网友:
这个需要调质消除内应力后压个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