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片用胶水黏贴在金属表面能用多久

楼主(2021-11-19):
抓手表面沾一层橡胶防滑,(抓手用于抓金属杆)室外环境能用多久,会不会很快就掉了,除了黏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要看受力情况,如果是双面胶,就把金属表面的粗糙度搞小点。

网友:
粗糙度小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外面的环境和使用环境

网友:
爪子上割槽嵌入橡胶条

网友:
或许可以试试包胶?设计上增加防脱结构

网友:
不行的,粘不了多久的!

网友:
内嵌 或者直接把橡胶硫化在金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