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摩擦系数求助

楼主(2021-11-19):
带轴承的聚氨酯车轮与钢的滚动摩擦系数如何选择。

网友:
滚阻系数,看理论力学。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换算公式

网友:
你翻一下机械手册,我记得看到过,我现在手头没有那本书,也说不上

网友A:
我一般选取0.05,之前做过一个项目,设备自重3t左右,用的就是带轴承的聚氨酯轮子,设备在钢轨上2个人可以推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选取0.05,之前做过一个项目,设备自重3t左右,用的就是带轴承的聚氨酯轮子,设备在钢轨上2个人可以 ...

嗯,之前的类似项目选择的也是0.05,感觉有点小,所以想找这方面的大神确认下。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这个工况设计手册都是0.1以下了

网友:
滚动阻力矩
可以理解 汽车轮胎在路上 受到车身自重后 轮胎由圆形压扁了一点 产生了阻力矩。你这个是弹性和刚性接触 需要知道弹性的硬度
可以看一下理论力学书

网友:
要考虑聚氨酯层的厚度和硬度,会对滚动阻力系数有影响,启动时会大些,运动后大致0.05应该够用。

网友(2022-11-04):
摩擦力一定,轮子越大,阻力臂越大,阻力越大。
所以说新能源车轮子小了能多跑几十公里,轮子大了跑的里程就缩水了。
还有就是你看车间里的地牛轮子都很小,一个是要求底盘低,另一个就是运动阻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