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上位置度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1-11-19):
请问这个位置度第一行代表什么意思,第二行代表什么意思,实际转化在尺寸上公差是多少,M的补偿值怎么来计算,孔公差是+0.127 -0.05 ,麻烦高手给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一个复合公差, 问这个复合公差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是检测孔的形状、尺寸、大小吧  用两个不同得检具检测,有条件的上三坐标,不需要理解。我得理解:第一个 位置度 :做检具 A B C 三个基准固定,理论数模销钉位置,检测的销钉的直径最大实体 3.87 ,用它检测第一个位置度。  第二个同样啊,检具只是固定A基准,检测孔的直径。  仅供参考

网友:
基准A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复合公差, 问这个复合公差什么意思 ,就相当于是检测孔的形状、尺寸、大小吧  用两个不同得检具检 ...

你好,你这个最大实体3.87是怎么来的

网友:
没看到基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