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多头蜗杆,多头蜗杆能自锁吗?

楼主(2021-11-19):
单头蜗杆部分可以自锁,多头蜗杆可以吗?

网友:
可能会自锁,也可能不会,得看角度

网友:
蜗杆机构能不能自锁主要是看蜗杆导程角,导程角小的蜗杆就可以自锁,但是,导程角越小,蜗杆传动效率会越低。

网友:
不超过其负载是能自锁滴

网友(2023-11-27):
一般来说螺旋角大于3.5°以上,就不自锁了,